请教CPU226CN自由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29):
小弟使用CPU226CN,想实现PORT0与上位机的自由口通讯。现在使用USB转485线与PLC的PORT0连接。
但串口助手显示都是00,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用S7 200 MODBUS作通信,那从站程序添加了没有?
【方案】
ARM主板EMB-2582,支持数字电网新型电力系统集成应用

网友B:
和上位机 可以用PPI 也可以用MODBSU 看支持哪种 PPI就简单设置一下不需要编通讯程序
【方案】
倍福精彩案例 | 超紧凑型 C6015 和 C6030 工业 PC 在制药设备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自由口模式通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使用CPU226CN,想实现PORT0与上位机的自由口通讯。现在使用USB转485线与PLC的PORT0连接。
但串口助手显示都是00,不知道什么原因。
亲人,VB20里貌似保存的是发送字节的个数吧?
【方案】
测量电热效应, 红外热像仪较热电偶更胜一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自由口模式通讯的
VB20保存的是发送字节的个数,从VB21开始依次是PLC要发送出去的数据哦?!
【方案】
促进智能电网发展: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在变电站全自动巡检监控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有没有程序的例子发我参考一下

网友D:
可以在VB20中写上数字,在VB21及后后写上字母,数字之类的,在发送试试!
S7200发送很简单的!
天道酬勤!
【方案】
发力智慧医疗,华北工控可提供远程医疗会诊平台用计算机产品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是跪。

楼主:
是不是不能用usb转485线的,一定要用西门子的PC/PPI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PC与CPU226自由端口通讯是否一定要用PC/PPI电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PC与CPU226自由端口通讯是否一定要用PC/PPI电缆
大哥,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有没有程序的例子发我参考一下
VB20保存的是发送字节的个数,从VB21开始依次是PLC要发送出去的数据哦?!
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午给西门子技术支持打电话,他们说USB转485线不支持自由端口通讯模式

网友D:
伙计,你电脑上能收到PLC端口的信号,就已经证明你的硬件没有问题了!

你的PLC在监控模式下,你向VB20写入数字(比如2),向VB21写入字母,你在发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