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9):
变频器所带的电缆、电机用摇表检测正常。变频器在运行十几HZ的时候还正常,到20HZ的时候就报A0501  随后复位  重启,故障依旧!费解 ,增加斜坡时间 和减少提升  都已设置.  用电机空载实验正常............

网友A:
这是负载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检测过  正常啊 会不会是CPU板或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B:
这种问题很多,多检查下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我正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