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9):
组态西门子模块6ES7 322-1BL00-0AA0和6ES7 322-1BL00-4AA1有什么区别吗?后面的0AA0和4AA1是什么含义?组态模块只看中间段1BL00就可以了吗?

网友A:
6ES7 322-1BL00-4AA1 没见过这型号?组态的下方有提示 它是 啥子玩样 肯定是有区别的 组态必须和实际PLC硬件一致 死规定

网友B:
4AA1的确认前面是1BL00 ?
1HH01-4AA1是有的;

网友C:
这两种型号是没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订货的时候,0AA0为单独模块,不带前连接器,而4AA1带螺钉型前连接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组态型号的中间段-1BL00-一样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