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容启动电机线圈问题。

楼主(2014-12-29):
如图,怎样测量分别出两个线圈,从而正确的接电容,那个线圈的电阻大,那个小?能通过测电阻找出两个绕组吗?

网友A:
100W以下单方向电容运转式电机,是可以使用测量电阻的方式来判断启动绕组和运转绕组的,电阻差别较大阻值较大的就是启动绕组,但对于正反转运行的电机就不行了,但这也没必要知道了。

网友B:
运行绕组的直流电阻小,启动绕组的直流电阻大。
如果相同,则不分。

网友C:
运行绕组的直流电阻小,启动绕组的直流电阻大

网友B:
给个实际测量的经典数值供参考。
单相铝壳电机,电压220 V ,功率2.2 KW,启动电容Cst=300 U F ,运行电容Crun= 50 U F ,运行绕组直流电阻为1欧姆,启动绕组直流电阻为3.9欧姆.

网友D:
运行的电阻小,2个一样就随便接,可以正反转

网友E:
看到LZ的头像很亲切的感觉啊,青云105啊

网友F:
那线径呢?启动绕组大还是运行绕组大?追问一个问题。

网友G:
线径是运行绕组大吧,想的。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一直150没动啊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