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中频电源

楼主(2014-12-29):
各位高人谁有igbt中频电源的相关资料,越详细越好,主要运用在感应炉

网友A:
感应加热中频电源由于价格便宜,技术成熟,受到冶金行业的青睐,广泛应用于熔炼、透
热、淬火、焊接等领域。中频电源的主电路都是十分相似的,基本原理也是一致的,都包含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感电容滤波,并联谐振、串联谐振逆变。但是,怎样去实现整流控制、逆变控制、保护电路这些功能的控制电路,却是千差万别的,这也就给设计和维修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深入学习了解中频装置的工作原理、和各功能部分的基本电路,将会给维修和调试工作带来指导意义,也为分析故障理清思路,迅速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维修技术人员,必须深入了解学习分析中频感应加热装置的基本原理,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经验,综合运用,迅速解决问题。
1  中频电源的工作原理
   中频电源装置是采用晶闸管、IGBT等电力开关元件,将三相工频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经电抗器平波后,成为一个恒定的直流电源,再经单相逆变桥,把直流逆变成一定频率的单相中频交流,提供给由感应线圈和谐振电容器组成的负载,联接成谐振电路。下面是中频电源结构原理
框图和典型并联逆变电路原理图

中频电源主要可分为整流电路,逆变电路,负载电路,整流控制电路,启动及逆变控制电路,保护电路等几部分。
1.1  整流电路
   用晶闸管将三相工频交流电,整流滤波为直流电提供给逆变电路,为逆变电路提供
能源。一般采用三相全控桥式整流。

1.2  逆变电路
   将整流后送来的直流电能,通过改变晶闸管的通断顺序,输出工作所需频率的中频交流电能。
1.3  负载电路
   有感应线圈根据逆变电路和负载感应线圈、谐振电容器连接形式的不同,可分为串联谐振逆变和并联谐振逆变。
1.4  整流控制电路
   三相全控桥式整流触发脉冲的产生。主要工作过程为:自电源处取出同步电压信号,经转换电路产生同步锯齿波,进行移相整型,然后经过锁相、分频电路,形成产生相位互差60,双脉冲,依次触发整流桥的晶闸管。并通过控制触发脉冲的时刻调节晶闸管的导通角,改变输出直流电压,来达到调节功率的目的。集成触发电路分为模拟和数字两类,模拟的主要是集成锯齿波同步触发脉冲电路分离元件的集成,常见有KC、KJ系列,TCA785、TC787、TC788等,应用比较广泛,实际使用中间题也较多。近年也常见有使用数字式集成触发电路,主要原理为将计数器电路的计数脉冲溢出作为触发信号。而触发信号的移相则是由改变计脉冲的频率来完成。应该说整流触发控制电路是中频装置的关键部分,也是比较复杂,易出现问题的部分,需要重视
   ①启动按方法分有他激式和自激式
   (a)自激起动:是预先给负载回路中的电容器(或电感)充上能量然后在谐振电路中产生阻尼振荡,从振荡中采集负载的反馈信号,触发逆电路控制信号也是取自负载端,但是主回路上无需附加起动电路。不需要预充磁或预充电的启动过程。主回路得以简化,控制电路较为复杂。以下是逆变启动和频率跟踪原理框图

1.6保护电路
中频电源保护主要有:交流进线缺相保护,冷却水故障保护,整流输出过流保护,中频输出过压保护。
保护措施分为主动性保护和被动性保护。
   (a)主动性保护:在主电路中取保护反馈信号,如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温度传感器、继电器等,一旦发生异常,迅速将信号传递到逻辑电路,由控制电路发出动作指令,调节整流桥触发脉冲移相角降低输出电压(或拉逆变);并驱动报警指示灯和报警继电器。只有通过复位或关机重新开机,进行上电复位,方可再次运行。
   (b)被动保护:采用破坏性牺牲手段去保护,或瞬时大能量的吸收,对电路及元器件进行保护。如快速熔断器、硒堆、压敏电阻,阻容吸收装置等。
   近些年随着电力电子元件的迅猛发展,也有用IGBT替代逆变晶闸管的。因为IGBT是全控型开关器件,很多厂家针对IGBT推出集成的驱动模块,三菱公司的M579系列,富士通公司的EXB系列,及其他IR系列,HL系列等应用广泛,各有特色。集成驱动模块简化了电路的设计。使IGBT可以更加准确、迅速的开通和关断逆变电路。可得到比使用晶闸管更高的工作频率。IGBT在20-50 kHz部分的中高频,超音频领域广泛应用。但是由于ICBT的耐压性差,需要设计的保护电路也要更加周全,当模块并联使用时,均压、均流也是非常头痛的事,否则极易击穿管子。目前ICBT模块、单管的制造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但制作工艺复杂。主要依靠国外引进,价格昂贵。在大容量模块上的性价比不如晶闸管。另外在超过
50 kW以上的大功率电源使用中,集成驱动模块的效果不是很好,当保护电路设计不当时,易损坏模块,维护成本较高。所以在大功率电源装置中快速晶闸管仍有一定的市场优势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上次一工厂中频炉炸了逆变模块,让我帮看看。变频器比较熟悉,但这个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