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9):
2.2变频器接好后上电键盘按钮显示屏没问题,但是我在测量TL074的时候输出电压时面板通讯故障 -COF 重新开机故障就消除了,但是我测量2次后在关机完全放电后就消除不了这个通讯故障了。更换TL074和 MAX1348 ic后如常报 -COF 通讯故障。  电源主板和面板确定是好的

网友A:
这样的话,一般先是检查通讯板的连接,看看连接处是否松动,再确认连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在检查一下通讯板,通讯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