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普及

楼主(2014-12-29):
那位老师有空给普及下上图UC3845的启动电压是怎样来的。有时候我经常会认为直流母线P端经VT1进入UC3845的7脚是300多伏电压。

网友A:
有稳压管的

网友B:
vt1和200K电阻及稳压管构成恒流电路,保证流过200K的电流一定,3845 7脚电压就等于9.1V+电流*200k

网友C:
电路应该错误的,VT1不会打开,如果打开立即炸掉

网友D:
电子什么的,我是不懂的

网友E:
电路就是有问题,VT1怎么开呢?栅极上面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F:
整流桥么?

网友G:
   这个电路是从书上拍下来的,那就不会是错的。别的都和常规电源没有什么区别,疑问应该在启动回路上面。电路是如何启动的?
    1、首先这里的VT1场管不是最常见的增强型,是耗尽型N沟道场效应管,耗尽型在栅极为0时,DS之间是有一定的活跃载流子的,当Vgs>0时沟道变宽,导电性增强,当Vgs<0时,沟道变窄,负压增强到一定的程度沟道消失,截止。这时的Vgs叫做夹断电压Vp。
    2、有了上面的铺垫,这就非常容易解释这个电路,上电之后由于VT1导通,给uc2845的7脚电容C充电,同时由于200K电阻的存在,迅速建立起夹断电压,使VT1夹断(实际是处于临界夹断状态),VT1还是以微弱的电流在给C充电,电容电压上升到uc2845启动之后。

网友H:
首先说明,其实,我对楼主的电路是一无所知。一般都不关心开关电源的内部电路,但是,2楼给出的分析确实让我惊喜,我也会这么去分析问题的。具体这个电路是否画错了,暂且不说。但如果说那个片子的7脚电压是多少?2楼的回答没有错误。点赞。

网友H:
膜拜7楼发言的分析。专业呀。学习了!这种工作原理的分析和解析,是我喜欢看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3845 7脚电压就等于9.1V+电流*200k'' 电流*200k=310-9.1V,300V不烧UC3845?9.1V是保证UC3845能起振电压,UC384的7脚建立起13V电压VT1反偏截止。

楼主:
7楼的精辟分析使我受益非浅,所以说理论和实际是巨人的两条腿,谢谢!大师你收我为徒吧。。。

网友B:
换句话说3845 7脚电压是300V-Vds怎么可以把场效应管的电压给漏了呢?

网友B:
模拟电子线路教材里场效应管可是有零偏置电路的。

网友I:
13#模电学的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