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继电器模块控制是可以高低电平转换的 dc+接的正极dc-接的负极 采用低电平控制控制点in接负极中间用cs两线制感应开关串联可实现控制,中间换成ds的两线制感应开关串联无法控制继电器直接就闭合了,换成ds三限制感应开关蓝线接负极黑线接继电器控制点 灰线接正极也可以实现动作  请教两线制ds感应开关怎么接线

网友A:
或者可画一下原理图,了解一下两线制感应开关原理,再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