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y02s

楼主(2014-12-30):
求助ky02s电路原理接线图,它是pLC吗?在空压上用的有四根线接到急停上,把这四根线接在一起会烧PLC吗?

网友A:
单片机开发的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如果这是空压机上的控制器的话,都是厂家自己开发的,并不是用PLC控制的,所以你只能找厂家要资料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