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气柜?

楼主(2014-12-30):
无意间进入一装置的配电室看到一些高大上的电气柜,拍了一张,求科普

网友A:
那柜子里面是装的应该是变压器 , 高压变低压的

网友B:
这个里面是一台干式变压器哦!
不是高大上,室内的干式变压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C:
眼睛看得很累呀!

网友D:
10KV/400V,俗称厂变

网友E:
我们变压器放一楼,配电在二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是一台干式变压器哦!
不是高大上,室内的干式变压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G:
干式变压器,外面的壳子很大,里面配有散热风机。

网友H:
就是干式变压器,有什么高大上的,一般般而已!上面应该有个控制风机的控制箱,怎么没拍下来?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
做的很板正,近距离来张

网友K:
左侧的是低压柜,右侧的是高压柜,高压柜里的估计是干式变压器吧

网友L:
室内变压器。。。还有旁边的低压断路器柜。

网友M:
见的多了就不奇怪了,都是有规律的,一般高变低通常有这么几样东西:
高压10KV→高压进线柜→高压计量柜→微机保护控制柜→高压馈线柜,通常冷热备用各一个→干式变压器,一般都是1250→低压进线柜,万能断路器→低压馈线柜1,2,3,4,5,……→联络柜→发电机进线柜→发电机
考过高压进网作业证的潇洒飘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是一台干式变压器哦!
不是高大上,室内的干式变压器都是这样的!

正解

网友O:
低压开关柜。。。

网友P:
各专一行吧,没见过者,有可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