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我公司有一台锅炉,模拟屏修改完参数后,保存后,PLC无法修改参数,无论怎么修改就是工作到4.5公斤就自动停车,

网友A:
呵呵;你屏上修改的不是PLC的数据?
这个要看PLC的程序;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还要再确认一下机组上还有没有配机械式的压力开关??
这个也要注意锅炉的额度压力
锅炉压力这个是很重要的!

网友C:
plc的数据没改到吧

网友D:
看看寄存器的地址对不对,有时候很多参数是写在带记忆的寄存器里面的,你下载或者上载的时候有没有勾选全部选项,还是按照习惯性当作只勾选参数和注释,锁存参数下载下来看看,有很多锁存是可以修改其性质的,有可能你更改了某些参数导致寄存器带记忆功能或者丢失记忆功能

网友E:
监控plc程序看看

网友F:
监控下程序,是不是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