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Paker590调速器,从A2、A3和A4端子进行速度设定有什么区别,求解答

网友A:
A2 setpoint sum1的输入,无斜坡,A3通常速度电流切换做电流给定,A4常用带斜坡输入端,请看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斜坡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网友B(2015-07-01):
A2A3是模拟输入。  A4是速度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