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激光切割机

楼主(2014-12-30):
请教一下用plc控制激光切怎么实现切割的速度与出光的功率匹配?

网友A:
应该还有很多配套的机械部分吧!

网友B:
你的激光器这样用浪费了,激光切割机都是配数控系统的,激光功率的控制有模拟量接口也有脉冲接口,你可以在数控系统PLC中激光功率输出上乘以一个速度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