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请教一个问题,SIMATIC S7-200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西门子V20变频器能不能同时485通讯?
也就是SIMATIC S7-200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485通讯,SIMATIC S7-200PLC和西门子V20变频器485通讯。

网友A:
如果不想用MODBUS(自由口),
请用224XP双PPI口,将屏和变频各占一个口就可以。

网友B:
224xp,226,两个口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