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近期我公司611u伺服电源模块使用中黑屏,上电没有显示。后更换一块新的同型号电源模块。同时检测功率模块五故障。但是上电后,伺能 电源模块又爆。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期我公司611u伺服电源模块使用中黑屏,上电没有显示。后更换一块新的同型号电源模块。同时检测功率模块五故障。但是上电后,伺能 电源模块又爆。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
将电源到驱动的母线分别断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负母线分别断开?还是一次只断开正极或者负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负母线分别断开?还是一次只断开正极或者负极?
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没有问题。但是一带后边的模块就爆。
模块排序为 1 伺服电源模块 2 NCU模块 3 功率模块 4 功率模块 5 功率模块 6 功率模块 7 接口模块  8 功率模块
后边的功率模块单个带电机试转没有异常 。

网友A:
少带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带几个试试。

谢谢。今天又购买了新的电源模块,新模块回来再试试。晚上什么情况及时和你探讨

楼主:
回复 楼主:
刚试过。不行。一上电,加使能就爆

网友B:
你的驱动确认是611U吗?第2个模块是NCU的话,应该是840D系统,一般配611D驱动呀。

网友B:
另外,“加使能就爆”是什么意思?是电源模块爆炸了?还是电源的断路器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驱动确认是611U吗?第2个模块是NCU的话,应该是840D系统,一般配611D驱动呀。

611D上边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驱动确认是611U吗?第2个模块是NCU的话,应该是840D系统,一般配611D驱动呀。

611D 上边的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驱动确认是611U吗?第2个模块是NCU的话,应该是840D系统,一般配611D驱动呀。

611D 上边的弄错了
哦。那爆是什么意思?故障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驱动确认是611U吗?第2个模块是NCU的话,应该是840D系统,一般配611D驱动呀。

611D 上边的弄错了
哦。那爆是什么意思?故障解决了吗?

IGBT直接炸,没有解决。现在正在查电源。能查的都查了。就剩电源质量。现在怀疑接地网(电阻大),还有电源有谐波。郁闷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个试。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个试。没问题。
电源模块是什么型号?“单个试。没问题。”是什么意思?是指电源模块只带一个轴的驱动没问题? 电源模块前面有西门子的电抗器吗?QQ:5738167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个试。没问题。
电源模块是什么型号?“单个试。没问题。”是什么意思?是指电源模块只带一个轴的驱动没问题? 电源模块前面有西门子的电抗器吗?QQ:573816728
有电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昨天晚上已经解决,多谢指点。又加了新的接地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昨天晚上已经解决,多谢指点。又加了新的接地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昨天晚上已经解决,多谢指点。又加了新的接地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交流

网友C(2015-04-04):
兄台你好,我手头现有一台611U电源模块,维修过程中遇到了疑难,能否加个微信和你交流一下2421925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