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各位大师,我公司的自动喷涂线总长300米,用西门子PLC315-2DP运行,可今年出现动作滞后现象(3年多了),详情是这样的:整条线有38个小车停止器,停止器用气动电磁阀控制,每个停止器停止时间根据工艺的不同停止时间也不同,以前很正常,现在出现最后几个停止器动作滞后现象,也就是产品卸件的地方,原定30秒动作,它会在60秒动作,甚至有时会120秒动作,这样影响了生产频率,检查其它硬件的机械与阀体都很正常。关机断电后重启,可以运行几天或十几天时间又会出现这个现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PLC循环周期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拿个笔记本现场监控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可能程序有bug

网友C:
还没解决啊,在线监控看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监控了很久都没有看见问题,这很难掌握的

网友D:
呵呵,是活故障呀?而不是死故障,麻烦呀,辣手呀。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老练的猎人眼光。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用怎样的猎人采取怎样的方法抓这只狡猾的狐狸了。

等待故障出现的时候,必须是故障稳定的出现,检测时间计时装置,用眼睛死盯着计时时间不放,时间到达,电磁阀必须要有反映,如果电磁阀已经接通驱动电源,而机械组件没有反映的话,问题出在哪里还不清楚吗?

网友D:
不过从楼主的描述来看,重启后一切正常,怪事了。

计时时间应该是由S7-300控制的吧,开关量控制的驱动信号,应该非常之好检查才对呀。
或者是否存在有触摸屏,被生产人员任意修改了设备的动作时间了呢?
这样的话,重启设备就会重置设定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呀。

网友E:
是的,是循环扫描的误差,随时间的增长会增大误差。

网友D:
只有程序有问题,没听说过PLC的硬件扫描时间和定时器设定的时间会越来越不准的。
因为程序的多变,为了防止死循环,PLC引入了看门狗的概念。

一套PLC顺利应用个十多二十年的案例相当之普遍,既然楼主怀疑PLC硬件本身(什么扫描周期),那么跟领导申请一块新的CPU模块回来代换也是得的呀,简单的代换解决方法。
呵呵,公司的花费,为自己创造了拥有多余的硬件练手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F:
气动的很有可能是气体不纯净,里面有很多杂质,导致电磁阀动作受阻所致,这个应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G:
从硬件着手检查

网友C:
cpu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气动的很有可能是气体不纯净,里面有很多杂质,导致电磁阀动作受阻所致,这个应该仔细检查一下
我也认为是气动元件的问题!

网友I:
先判断是电气原因还是其他原因;电气原因的话,可先观察一下PLC的输入输出等情况。

楼主:
监控了很久都没有看见问题,出现故障的频率很难掌握的,所以一直没找到缘由。很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