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和FC106的用法?

楼主(2014-12-30):
网上搜索的FC105和FC106的用法大都和帮助里的内容一样,但是按照帮助操作时,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4~20mA 信号,用FC105转换数据用程序在线监控,输出的值和输入的值不一致;模拟量输出模块用FC106转换时,在线监控输入有值,但OUT输出没有值显示。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楼主:
这张事关于FC106的截图,上张是关于FC105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OUT不是显示了数据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模拟量输入,FC105读入的数据,这个可以显示数据,但是实际模块上从对应的通道给4~20mA信号,监控中OUT输出值与信号发生器给定的信号值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模拟量输入,FC105读入的数据,这个可以显示数据,但是实际模块上从对应的通道给4~20mA信号,监控中OUT输出值与信号发生器给定的信号值不一样。

问题是你的输入已经是27648了,也就是输入整定的上限了,那么它输出上限值100不是对的么。

网友B:
这个模拟量输入转换为工程量的程序是对的,因为该功能是将模拟量输入转换为工程量的过程。
其中27648是INT输入的最大值,而你自己定义工程量的最大值是100,是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模拟器我给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的对应程序,模拟量输出,FC106的输出OUT怎么没有显示输出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感觉没错啊 27648 对应最大值100

网友D:
是不是数值转换的问题

网友B(2015-01-29):
对于输出PQW区是无法监控的。

楼主:
如果4mA-20mA对应着-100℃-850℃,那么LO_LIM是不是该对应-100,HI_LIM对应85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