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大家好!我现在用s7200plc的em235模块!
当235模块的拨码开关拨到0~20ma输入信号时候!
我采集的模拟信号是4~20mA!那么我程序怎么用这个信号计算模拟量呢
???谢谢大家了急用

网友A:
从6400还开算起  也就是说有效值为256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明白了!也就是说减去0~4毫安值!直接从4~20毫安算起

网友B:
发个文档你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了

网友C:
呵呵;SIEMENS的EM235模块0~5V与0~20MA用的是相同的DIP设置,只是接线不同;没有4~20MA对应的DIP;
0~20MA对应的是0~32000;
那么4~20MA对应6400~32000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斑竹了

网友D:
电压和电流转换加个电阻就可以的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电阻是在EM235内部的;模块线路板上有4个标准的250欧电阻;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版主!

网友E:
我当时学的时候好像也是有比列转换的,楼上也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