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接台达plc

楼主(2014-12-30):
手头只有台达plc,没找到相应驱动,该选择哪个驱动呢,台达接口为232

网友A:
不知是与哪里连接。

网友B:
搜索232驱动,在台湾官网

网友C:
是编程电缆的驱动吗?我有啊买了条电缆送了驱动光盘,

网友D:
呵呵,这个与PLc无关,如果你电缆是com口,直在选通讯口就行,如果是UsB口,安装驱动后电脑硬件属性里查看转出来是com几,软件里选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