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一。应用背景
   条码识别在自动化生产线上使用比较多,条码的应用给工业生产带来了很多方便。条码阅读使用条码扫描枪,有手持式,有固定式,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采用。条码扫描枪RS232口比较多,但工业用的也有RS485接口。
   二.台达PLC特性
   新版本台达PLC ES2系列有3个通讯口,都可以做从站使用。采用台达PLC阅读条码时,可以使用它的COM1,为RS232口;也可以使用COM2\3,为RS485口。不同接口,通讯距离是不一样的。RS232口标准距离是15米,但如果在工业环境中,电磁干扰大时,扫码成功率不能保证为100%。RS485距离可以稍微远,虽然标称可以达1200米,单条码扫描枪使用这么距离,估计没有谁这样用。根据实际测试,即便采用RS485方式电磁干扰也会造一定的成误码率。
    三.台达PLC程序设计
   台达PLC有自由口通讯协议,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编写自由协议通讯程序。在工业通讯中,通讯双方通讯发起方为主站,被呼叫方为从站。而和我们工控上经常用的控制变频器、读取仪表不同,条码扫描枪的通讯方式是:条码扫描枪是主站(Master),而PLC是从站(Slave)。那么程序设计就和变频器控制、仪表读取不同了。一般通讯程序编写会设置一个通讯超时检测,这是台达PLC做主站情况下。而在台达PLC做从站时,这个通讯超时检测就不需要了,因为条码扫码是随时发生的。
   可以根据扫描枪的通讯协议设置数据的起始字符、停止字符。当然,数据位、校验位、波特率方面PLC要和条码扫描枪完全一致。
   四.条码协议转换
   因为条码扫描枪为主站,有时有很多条码扫描枪时,因为台达PLC所连接扫描枪数量有限,它本体最多能接3台,这样就需要有上位机--PC或台达PLC的主站PLC来通讯。台达PLC本身支持MODBUS协议,通过增加通讯扩展支持以太网、PROFIBUS等。
   五.标准化
   我们把这样的扫码程序做成了一个标准化产品,适用于多种使用方式。程序适应数据库连接、适用于自动化生产线使用。可以联系QQ:519406003,或加QQ群:166274516讨论。

网友A:
这个怎么用呢?编程序?

网友B(2021-11-10):
有不用编程的一站式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