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我刚学PLC 安装step7时出现这个(如图片)请问什么原因 如何处理

网友A:
我就喜欢回答这种大姨妈贴,正正当当的混积分,比起论坛中1分钟回3贴的垃圾账号要受尊敬的多了。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B:
打开注册表按楼上的步骤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