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0):
我公司有台干式变压器,1000KVA,计量表装在10KV高压端,我们有高层20层共2栋1100户住户,负荷在700A左右,每月办理抄表到户,在低负载下的无功补偿上无法启动自动补偿,该如何解决,求高手帮忙!

网友A:
在低压侧负载端加装电流继电器,当检测到电流值低于设定值时,把自动补偿切换为手动补偿;
施工不是很难,东西有点贵

网友B:
‘无功补偿上无法启动自动补偿,’有没有自动控制设备,设备坏了就修,维护很重要,再换新设备成本高,还要维护好。

网友C:
在低压侧集中无功补偿装置,现在全是智能控制哦。如再不懂 你可加Q群215894094我们交流哦

网友D:
低负载情况下不自动补偿对吧?那是因为你的补偿电容容量偏大了,补一个就多了,你试试看增加小容量的怎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负载情况下不自动补偿对吧?那是因为你的补偿电容容量偏大了,补一个就多了,你试试看增加小容量的怎样?
同意

网友F:
功率因数多少啊,够用就不用补了

网友G:
看来是物业的电工吧。
挺大的一个小区呀。
全自动的无功补偿控制器,不补偿证明功率因数已经达到了供电所的要求,你还想人为干涉它?

网友H:
负载过低或空载时,低压无功补偿可能是不投入。

网友I:
没有功率因数自动补偿装置??
这个少不了
要不然就手动投
这样就要有人值班

网友J:
低负载为什么还要补偿? 供电部门罚你们的款了吗?

网友K:
补偿电容大,电流互感器也大,在低电流时电容是不会投入的,那只有在低电流时直接投入小的电容,不通过补偿控制器,看能不能行。

网友L:
主要原因你的无功补偿设置参数不对
最重要的是你的检测电流的互感器有没有接到补偿控制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低压侧集中无功补偿装置,现在全是智能控制哦。如再不懂 你可加Q群215894094我们交流哦
这个补偿柜为什么没有限流电抗器,成本下来了后期维护费劲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F:
用智能控制器设定功率因数,负荷小不会补偿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你的回答不完全正确,现在大部分都采用低压集中补偿,从我几十年工作经验,低压集中补偿效果不错,维护费用很低。

网友C:
回复 网友M:
    1000KVA的变压器负荷会小吗?现在国家有规定,变压器是根据容量收取基本费的。作为企业不可能盲目申请变压器容量,因为费用大。企业要申请每个月的使用负荷,如果申请用不掉或不够用都是企业的责任。

楼主:
供电公司统计出来的是0.56被罚了,自动补偿电容柜有8组是40千乏的和2组20千乏的,难道如7楼所说的可能是补偿电容容量偏大了?

网友N:
负荷大时补偿够吗?如果够了应该是电容太大。可以装一两个低负荷时补够的小电容,固定接入,大电容在大负载时自动投接。

楼主:
就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用到大的负荷设备,发现的这个问题,现在只是一些小功率的在用达不到补偿的要求,希望能有个办法在我没有大型设备使用时或者停产的时候,也就是低负载的情况下也能补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