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2014-12-3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一台三相异步电机名牌上规定用星刑法,由于过载烧坏重新绕线圈将改成一端进线而且线比较细。当线圈绕好安装试机时就启动两次就被烧坏,请问可以这样绕吗?控制电路绝对没有问题得

网友A:
这个应该不可以吧,建议你去修电机的地方问问,或者是在当当网看看图书,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名字好像叫电机绕组绕法大全,彩色的,买本书看看

网友B:
星形接法的电机一般不超过4KW的电机,一般不没有几路进线的的,一般都是一路的进线。至于说是启动两次就烧毁了的看你的负载是什么类型的,还有是不是在修理的时候偷工减料了。

网友C:
是怎 么样,你搞成怎么样不就好了

网友D:
最好是按规定修理

网友E:
马达在出厂的时候,所有的绕组数据已经固定住了,不能擅自改变的。
但是,在修理绕组的时候,有时候确实自己没有相同规格的线材,怎么办呢?

一般都会采用计算的方法,本来只用了一根某某直径的线材,在保证截面积不变的情况下,用两根小的线材加起来凑够相等截面积进行修理。这就叫双根并绕。
楼主说修马达的线变粗了?不可能的,只有偷工减料线变小。

网友F:
维修质量是否可靠,起动时电机是否正常运转了,电源是否可靠。

网友G:
启动烧绕组你是烧了一组还是三组全烧了,会不会三相电压不平衡???

网友H:
是不是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