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模块接感应开关问题

楼主(2014-12-30):
继电器模块控制是可以高低电平转换的 dc+接的正极dc-接的负极 采用低电平控制控制点in接负极中间用cs两线制感应开关串联可实现控制,中间换成ds的两线制感应开关串联无法控制继电器直接就闭合了,换成ds三限制感应开关蓝线接负极黑线接继电器控制点 灰线接正极也可以实现动作 请教两线制ds感应开关怎么接线

网友A:
楼主描述,我还没办法了解,描述详细点吧,感觉应该不难吧,你的意识是不是三线传感器知道怎么接,两线的不知道,还是什么意识

楼主:
cs型的我会接 ds型三线制的也会接 大神ds两线的不会

网友B:
这电路看起来没什么,你试试不就知道 了

楼主:
我试了就是不知道两线制的ds型感应开关怎么接

网友C:
+接DS,in接感应开关,继电器动作要看你的二线感应开关是常开还是常闭型。

楼主:
是低电平控制的这样接对吗 麻烦给个草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