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上如何增加这个功能

楼主(2014-12-31):
在触摸屏想增加一个功能键去控制plc中的时间继电器 这样便于更改时间,
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忙 信捷屏(h765)

网友A:
将你的定时器设定值K20,改成一个数据寄存器D200这样,然后在屏中做个数值输入,对应的地址D200

网友B:
把K20改成D**,在TH765上修改对应的D**,就可以改变对应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C:
用1楼的就行,也可以用增减按钮控制时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K20改成D**,在TH765上修改对应的D**,就可以改变对应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E:
把K20改成D数据,触摸屏上对应这个数据。

网友F:
楼上的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等天亮了试试

网友G:
看来真是初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