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PLCMODBUS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12-31):
这个功能码怎么看呢
如果我要启动电机 发送命禽是16#2吗如果要停发送什么?这个图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码怎么看呢
如果我要启动电机 发送命禽是16#2吗如果要停发送什么?这个图怎么看。
发送发02,停止发00啊,将第二位正转运行位置为0就可以了。

【方案】
英威腾轮胎式龙门起重机(RTG)解决方案

网友B:
【方案】
捷克供电公司使用FLIR306光学气体红外热像仪检测六氟化硫(SF6)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