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1):
请问M8026有什么作用,他置ON什么情况,置OFF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M8026有什么作用,他置ON什么情况,置OFF是什么情况

RAMP指令的标志位,FX2N,FX3U机型受到M8026的影响,FX1N/1S,FX3G不受影响。

当M8026=ON时,RAMP指令的输出反复,也就是说,只要RAMP的执行条件为ON,那么输出总是0-设定值,0——设定值这样反复,直到RAMP的执行条件为OFF。

当M8026=OFF时,RAMP指令输出不会反复,也就是说,RAMP的执行条件为ON,输出则是0——设定值,保持设定值直到RAMP指令执行条件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