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1):
三菱E740-5.5k(7.5k) DSP芯片CA2066H01资料

CA2066H01=MB91f267A

此机芯片有两种版本,一个是CA2066H01,另一个是CA1926H02,试过代换后各功能正常,具体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E740-5.5k(7.5k) DSP芯片CA2066H01资料

CA2066H01=MB91f267A

此机芯片有两种版本,一个是CA2066H01,另一个是CA1926H02,试过代换后各功能正常,具体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局部机型,代换可以用而已。不是E700所有机型,可以互换通用的。

网友B(2021-03-20):
一直没找到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