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1):
一台工业洗衣机,用永宏plc.三凌文本显示器,变频器控制洗衣机工作。现在文本显示器总是显示正在通讯,且plc工作正常,故障灯不亮,通讯灯闪亮,怎样判断是plc.还是文本显示器的问题?请坛友帮助解惑。

网友A:
通常PLC和文本中的程序及参数没有动,那就不会有问题,先检查下两者之间的接线,线有没有损坏或是松动。

网友B:
PLC与电脑连试一下。或文本显示器与电脑连。

网友C:
PLC能运行,PLC内部控制部分肯定没有问题。
文本和PLC之间是怎么通讯的呢?编程口?扩展板?通讯扩展模块?

网友D:
线没问题的话,一般是文本有问题了;永宏的PLC质量还是可以的;
但那个文本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E:
先检查连线有没有松动,如果自己焊的线看看有没有脱焊或者虚焊。用电脑连一下PLC就知道有没通讯口有没有坏

网友A:
三凌,这个应该是国产的东西,原装三菱的文本之前常用的是F920,现在都是很好见了,老产品的。

网友F:
检查连线,plc,文本的接口

网友G:
如果能够各自有自检程序,那事情就好办多了。所以,系统编程的水平在于,除了完成必须的工艺要求以外,还应具备完备的自检功能、监控功能。这样在维护系统时就特别的方便了。

特别是类似智能测控的系统,采用数字通讯的方式,用万能表和示波器检查问题都无济于事。只有程序的自检和监控,可以捕捉问题点并锁定故障。

多用些进口的原装设备,并学习一下国外同行们的编程理念,对提高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非常有帮助。

网友H:
先硬件,没问题再查软件

楼主:
首先感谢坛友的建议,其次我要补充的是通讯线没问题,一端是串口,另一端4芯的园口,原装的线缆不会有问题,自己水平有限不会编程,搞不定这么简单的设备,不就是洗衣机吗,家用全自动的电脑板也可以代用的吗!

网友C:
用家用洗衣机电脑板代换比维修原设备文本显示器故障更加麻烦。
首先,家用洗衣机有水位检测,开盖报警,马达驱动,刹车机构,进水阀和排水阀驱动,你不懂信号规格的话,打算怎么接?

网友I:
我有过类似的问题,是LG PLC与TOD文本,文本左下角会出现闪烁字母,更换一条数据线就好了

网友J:
先检查通信连接,可注意一下有无接触不良等情况。

网友F:
首先争取读出plc的程序

网友K:
是三凌不是三菱吧

网友L:
应该是数据线的问题吧,把数据线拔下检测下。

网友M:
通讯线应该有问题!

网友D:
楼主用的是深圳三凌的MD204或MD306文本,不是我们常说的日本的MITSUBISHI;

楼主:
是此三凌,非彼三菱!

楼主:
通讯数据线查过了,没开路,短路,本身就是非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