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31):
如题:最近做了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东西,用的是DRVI指令,但是每走一步,感觉动作很硬,很冲。有没有办法设置加减速,比如加速起步,减速停止。?先行谢过。

网友A:
这个指令对应有特殊寄存器D8148设置加减速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直接赋值给这个就行了对吧?

网友A:
直接赋值,但也要注意,赋值后,你制定的脉冲频率还有个实际输出的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看了这个明白了。

网友B:
三菱的有没有S型加减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有没有S型加减速
三菱高档些的定位模块,如QD75等有S型或是梯形加减速设定。

网友C:
FX主机上带的脉冲功能没那么强,不能设定S加减速;

网友D:
基底速度 D8145  最高速度DD8146  最好也设置一下。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不管那两个参数怎么设置,好像变化不大。

网友E:
来看回复学习的!

网友F:
能用PW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没用过,用在这里可以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想了想,貌似不行。。

网友G: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一样用步进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用这个由效果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目前解决的办法就是适当降低速度使用。

网友A(2015-01-31):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由效果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目前解决的办法就是适当降低速度使用。
你也可以用简易型的,便宜点的伺服代替步进试下。

网友H(2015-07-28):
兄弟你有联系方式吗请教你QQ79604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