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1):
 现场一个电加热的热电阻输出的不稳定导致加热异常,问题是我手头没有2线的热电阻备件,倒是有3线的热电阻,但是3线的热电阻我把BB并联接入后温度控制器显示只有27度,实际有220度,这个怎么破?

网友A:
热电阻本身还有三线吗?电阻就是两头,两根线。

网友B:
老大先搞清楚是 热电偶 还是 热电阻  27?不会是把热电阻接热电偶上了吧

网友C:
重新设置一下控制器输入信号类型类型,试试看,也曾遇到这种状况

网友D:
     3线的热电阻,其中2条线之间的电阻很小,把这2条短接,这样就是2线的热电阻了。

网友E:
如楼上所说,换的不对

网友F:
对于热电阻来说三线和两线主要是解决仪表和测温探头连线过长做温度补偿用的,采用两线温度也不会有太大误差,我看主要应该是你的探头不匹配。

网友G:
看看热电阻分段号是不是一样

网友H:
两线的应该是PT1000
你三线的是PT100

网友I:
我以前倒是接触过三线的,也可以当成两线的使用的

网友I:
估计是你的接线方式不正确的事

网友J:
K型J型还是PT100,关键看控制器的支持状况

网友D:
    看看热电阻的分度号,是铜电阻还是铂电阻?

网友K:
热电阻和热电偶搞混了吧

网友L:
先找些有关热电阻与热电偶的资料学习一下并把它们区分清楚,再确定温控仪所匹配的传感器类型及相关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