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1):
现有一台三相可控硅电力调整器,输入三相 AC 380V,输出三相 AC 0~380V ,控制信号为4~20mA,对应0~380V输出,
负载为一单相380V隔离变压器,单相380V隔离变压器输入单相0~380V,输出0~20V AC.
三相可控硅的输入R S T 三相都接了,输出只接了两相U和W,另一相断开不接(因为负载为单相隔离变压器),控制信号为PID控制产生4到20mA信号,控制三相可控硅的输出为AC0~380V,结果上电几分钟,变压器直接冒烟,挂掉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怕换一台变压器后又烧掉了,请各们大侠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今天换了一个单相的电力调整器,上电,变压器发热也不厉害,正常,估计是三相电力调整器不能用于两相。
谢谢各位给我的提示和启发。

网友A:
  一相不接烧的,不可能吧,三相用电不平衡会引起这样的烧坏 ??

网友B:
线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C:
是以前用过的设备,还是新装的设备;损坏的是隔离变压器吗,可控硅有无保护。
变压器损坏,可能是通入了直流;可结合电路图进行分析。

网友D:
1、可控硅控制器空载试机,测试电压调整功能是否正常。
2、把隔离变压器的绕组拆卸研究,是否过流烧坏,还是匝间短路,不过这个不好判断,只能是查看漆包线是否全部烧脱皮。

网友E:
和波形有关,变压器按正玄波设计的。经过调压器后波形有变化。

网友F:
换三相可控硅电力调整器吧,或者变压器加过热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我也不确定三相电力调整器能不能只用两相,后打电话人家厂家咨询后,人家说可以,没问题,所以只接了两相,现在变压器挂掉了,我最怀疑的有两点:
1.三相电力调整器不能只接两相用
2.此电力调整器调压整出来的波形有问题,谐波太大,变压器受不了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短路,上电加热物体到400度后,过了几分钟,就开始冒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是以前用过的设备,是隔离变压器,不过以前是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加开关量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现在是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加模拟量固态继电器,控制变压器的输入电压来控制加热。
不知你说的直流来自于哪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空载试机是怎么操作的,我不太熟,不知能否详细一点,谢谢!
本来我是来现场给人家调伺服的,但现场没电工,所以又给人家当起了电工,唉,看来自己的电工知识不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很有道理,无奈于现场没示波器,看不了波形。
我理论知识不够所实,不知是这种情况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是人家的电力调整器有问题,
否则换一个变压器烧一个,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回复,我对这个不太熟,不知电力调整器换成什么样的,还有变压器如何加过热保护,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短路,上电加热物体到400度后,过了几分钟,就开始冒烟了
负载过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对这个不太熟,不知电力调整器换成什么样的,还有变压器如何加过热保护,谢谢!

变压器和电动机一样,质量正常的情况下不管过流还是缺相还是因为半波直流,要烧坏必先过热。接一个测温元件或者KSD301 KSD302 温控开关 串入电源控制线路,达到断电的目的就行,同时报警提示。

电力调整器有钱可以换牌子好点的,没钱就换个同品牌的,因为这种故障只有两种原因,一是负载短路导致过载(很多设备过载保护选择不当,只能保护电力调整器),二是电力调整器半波导通,变压器通入半波直流,电流也会很大(同样保护可能选择不当),拿灯泡测试不一定看得出来。 旧的拿去测试,电流从小调到最大,用示波器查看输出电压波形,如果确认没有问题,可以做备用吧。
参考进口设备的设计,他们的快速熔断器也只能保护电力调整器,他们的变压器专门设计了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我们很多国产设备就把变压器保护省略了。

网友F:
我还没看仔细,现在又看了一下楼主的描述,用三相控制两相,其实两相控制一相就行了, 用单相的电力调整器,另一相直接接变压器不是更省钱吗?

网友H:
电压的问题。以前是固态继电器是全压加上或切断,你现在改调压当然不行了,上面有额定电压和频率的。最好进出接电流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啊,我们这边业务买好之后直接发到了我现场这里,我一看就觉得三相能不能用于两相,人家说可以,所以就直接用了,不然发快递又得几天啊,哪知直接烧掉变压器了。现在又让人家厂家发个单相的过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是不是再换个单相的电力调整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再换个单相的电力调整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再有问题那就是你负载有问题了。

网友I:
输入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以前用过的设备,是隔离变压器,不过以前是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加开关量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现在是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加模拟量固态继电器,控制变压器的输入电压来控制加热。
不知你说的直流来自于哪里,谢谢!
模拟量固态继电器因该接在变压器的输出端。

网友K:
变压器原理是三相不平衡电流有规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模拟量固态继电器就是电力调整器,调整电压的有效值的,它输入是380V,输出为20V ,20V不能加在电力调整器的输入端,因为电力调整器的输入端为380V AC,加在变压器输出端的可以是开关量固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因为负载为单相纯电阻负载,不存在星形或三角形接法,所以应该也不存在这个三相不平稳的说法
也就是说,可以只接两相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能用  因为变压器的的大小(铁芯的的横截面积)决定了变压器的功率、每伏圈数,若用改变初级输入电压来改变输出的电压。电压变化不大、负载不大是可以的。控制发热管是不行的。应该把固态调压器接在变压器的输出端来调节电压,个人观点,不知对否。

楼主:
回复 网友L:
他们原来就是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加开关量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也可以用,但他们说开关量的对负载冲击太大,影响负载的使用寿命,且那个负载比较贵,所以才改为用模拟量的调压器来调变压器的输入端的电压。

换了一个单相的调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他们原来就是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加开关量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也可以用,但他们说开关量的对负载冲击太大,影响负载的使用寿命,且那个负载比较贵,所以才改为用模拟量的调压器来调变压器的输入端的电压。

换了一个单相的调压器就可以了。

你是设备制造单位还是设备使用单位?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变压器缺乏保护, 当然在所有元件和负载都正常的时候, 烧变压器的情况可能不会再发生,所以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个问题,如果我是设备使用单位,我会增加保护。 设备制造的就无所谓,因为混过保修期问题不大,烧几次东西他们还有可能增加收入,因为变压器可能还要从他这里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们是买给客户调试用,其实我们不愿意给人家买什么调压器去控制变压器,只是不去控制他这个变压器,没法看出我们伺服的动作的精度,我们是伺服厂家,不是调压器厂家,也不是客户厂里的电工。

网友M(2019-01-18):
麻烦请问一下变压器输出单相电压,三相电力调整器可以接吗?

网友N:
你输出留一相不接,可控硅不会报负载断线吗?

网友O:
你一相不接,电压检测偏低,输入缺相,屏蔽之后电压过低,带轻载没问题,带重载就有问题了,就好比我有400,你要401,我怎么给你,一直给咯,给着给着就当发热丝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