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1):
请问各位,一般常用的压力变送器和温度变送器及流量计用什么电缆比较好,电缆的型号和规格是什么?工况是天然气井场。谢谢

网友A:
防爆作业环境,请某某研究所出方案吧。
否则,出来了问题,随时可能被背黑锅,也可能是真正的选型错误导致的呢,那就真的是罪魁祸手了。

网友B:
4-20mA电流的传输对线路要求不大,只要两根导线够粗,线阻小就好,不然长距离传输会影响测量精度的

网友C:
这个还是找你们工程师选型吧,真错了麻烦大了。

网友D:
特殊场合应联系下专门的人员,我们一般用的2芯护套线

网友E:
石化环境,要耐腐蚀的护套线。

网友F:
带屏蔽的信号线,2芯的,屏蔽线接地

网友G:
  天然气井场?外部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