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1):
用一个下拉菜单进行多个窗口的互相切换怎么做

网友A:
 另外打开一个窗口的模式吧? 下拉窗口是多窗口选择功能

网友B:
类似快选窗口吗?

楼主:
也就是我有十个窗口,我要进行任意切换,又不想占用太多地方,需要选用哪个元件?怎么设置里面的属性或者寄存器?我是一个初学者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C:
没有接触过这个屏,通常不就是页面跳转嘛?

网友D:
什么屏啊   威纶通的使用项目选单是可以进行下拉切换画面   要搭配元件---plc控制---切换基本窗口  即可     so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