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1-02):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柴油发电机带一个750W的电机,开始启动电压就掉到100V不到,如果不带负载的时候220V是正常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第二张图片里的碳刷架和碳刷本身,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可能图片不清楚,我已经看过了碳刷了还是比较新的。

网友B:
用砂纸把铜环砂一下试试。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要用还很新,就不检查当借口,只有自己亲自去摸,去试。
崭新的还会出问题呢,何况还是使用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换换看,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起动电流的影响;发电机本身没问题的话,可查一下导线线径和连接点紧固情况等。

网友D:
检查线路

网友E:
检查线路和碳刷、整流电路

网友F:
可能存在虚接,仔细检查查找下。

网友G:
看看发电机频率有没有达到50HZ?

网友H:
我想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故障点在哪里。发电机没接触过呢。

网友I:
这十几年没用到过发电机了啊 楼主那里的啊

网友J:
电压下降了
发电机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
如果有请确认真实的输出能力
通过这个判断是负荷问题还是机组问题

网友K:
是不是发电机的功率不够,也可能是励磁电路有故障,导致不能自动稳压,先查励磁自动调节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L:
换个负载试试,1,750W电机,2,300W电机,3,1000W加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