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2):
电源质量对伺服电源模块的影响都有哪些?

网友A:
开关电源虽然轻便使用电压范围宽相对串联稳压电源来说就是干扰太大,只要是信号传递及稳定性。

网友B:
供电电源质量通常只是电压的高低和稳定性,开关电源应当对电压有较好的适应性;嘿嘿,没有经验,只是想当然。

网友C:
电压不平衡、过电压、欠电压、电压骤降、电压骤升、电压瞬变.....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干扰吧

楼主:
611D 电源模块老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