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2):
哪位有日本神港DCL-33A-R/M C5温度控制仪表说明书?

品牌/型号:shinko日本神港温控器/DCL-33A-R/M C5是否提供加工定制:否品牌:shinko日本神港温控器型号:DCL-33A-R/M C5控制类型:温度控制模式:智能温度控制调节器测量对象:塑料加工、烤箱、工业电炉、隧道炉、回火炉、食品包装、热流道行业等的温度控制温度范围:0-1200(℃)安装型式:DIN安装轨输出信号:继电器触点开关输出(mA)工作电压:100-240(V)V外形尺寸:22.5*75*100(mm)㎜
日本神港DCL-33A-R/M C5温度控制仪表/同时可转换为变送器使用
   小型化仅W22.5×H75×D100mm节省空间
●   PV ,SV值四位数显示,带RS-485
●   提供多种输入信号选择:热电偶,热电阻,直流电流,直流电压等
●   精度0.2%,采样周期0.25秒
●   控制动作:自整定PID,PI,PD,P,ON/OFF控制
●   工作电压:100-240VAV 50/60HZ (24V DC/AC需订货)
●   特选功能:通讯功能(RS-485)等
●   通过CE等认证

楼主:
品牌:神港 型号:DCL-33A-R/M 类型:智能温度控制调节器 测量范围:-200-1800(℃)
DCL-33A-R/M DCL-33A-S/M DCL-33A-A/M
DCL-100 温度控制仪
●小型化,仅 W22.5×H75mm ,节省空间。
●以 DIN 安装轨装置,装卸方便
●精度 0.3% ,采样周期 0.25 秒
●提供多种输入信号
●提供 1 组多种动作警报输出的标准配备
●可选择温度报警保持功能
●可作为转换器使用于控制系统
●价格低廉,设置方便。
●通过 ISO-9001 认证及 CE 、 UL 等安规。
适用于小型机械的温度控制。
DCL-33A系列智能数显温控仪:
DCL-100\300系列智能数显温控仪是一种高精度,低价格的通用型单回路控制器,具有操作简便,自由输入,四位显示以及RS485串行通讯口,仪表的精度等级为0.3级,采样周期250 ms。
●安装方式:直接安装在DIN导轨上。可方便地实现控制柜内安装。
●输入:用户可在操作面板上自由选择热电偶K,J,R,S,B,E,T,N,PL-II,C(W/Re5-26)、热电阻Pt100,JPt100及直流输入4~20 mA,0~20 mA,0~1V。输入量程可随意设定。
●快速响应,先进控制:仪表的基本性能如操作速度,输入输出的分辨率和输入输出的精度都因仪表内置高性能芯片而得以提高,可任选自整定PID、PD、ON\OFF控制方式,由于采用了日本Shinko专家的先进控制新算法,加快了超调、欠调的检测和修正时间,大大的提高了抗超调或欠调,抑制扰动的能力。
●控制输出:继电器、无触点电压、直流电流方式任选。
●串行通讯:仪表具有RS485通讯接口,可方便的与工控机组成集散式控制系统或与其他仪表组成小型的闭环控制系统。备有4种波特率。
●报警功能:按键选择上限偏差报警、下限偏差报警、上下限偏差报警、上下限范围报警、绝对值上限报警、绝对值下限报警、上限偏差报警/待机、下限偏差报警/待机、上下限偏差报警/待机9种温度报警方式、及回路异常报警和加热器断线报警功能。
●抗干扰性:针对仪表经常使用在工矿企业中,考虑到电网电压及工作环境的恶劣,在仪表的软、硬件设计上均采取了必要措施,大大提高了仪表的抗干扰性、稳定性,使之对工作环境的要求降低为零,具有更广泛的使用价值。
●特选功能:
· C5 串行通讯RS-485
·加热器断线报警(单相)
W(5A) 5A
W(10A) 10A
W(20A) 20A
W(50A) 50A

●外型尺寸:W22.5×H75×D100 mm
●选型举例:DCL-33A-R/M,C5
输入类型任选,继电器输出,带RS-485通讯

网友A:
像这样的功能,大多数的温控器好像都能满足。现在温控器已经是到处可见了。过去还是比较吸引眼球的,现在已经不太新鲜了。其实单独的温控已经很少,一般都是嵌入系统中的一部分使用。国产的温控器,好像才100多元一台,白菜价。

网友B:
“哪位有日本神港DCL-33A-R/M C5温度控制仪表说明书?”

实际上楼主手中就有大批的说明书。

网友C:
电子市场多的是,不知真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真的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真的没有啊!在网上找不到啊。

网友D:
没接触过,搜一下资料也没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网上也搜不到说明书,郁闷啊!

网友E:
哪位手头有的发份给楼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就是找不到才在论坛求助的。

网友F:
此类仪表都用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