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3):
客户公司挤塑机 是弄橡胶做颗粒的机器,90kw变频器90kw电机1:14的方形的减速箱。160kw 110kw连续一个月内都坏了,开始坏的是90kw的,直接买了个换上去,是台湾东元的修过一次了,这次不修了,直接更换,然后过了3天,160kw的东元的坏了,6个模块全坏,530v直流电源到电源板插头的地方连根烧断,驱动线的插针都烧断了。今天上午一个烟台欧瑞的又报oc故障不带电机也报oc。客户公司粉尘有,但不是那么厉害,橡胶不知道导电不,都是原色的橡胶,没加碳粉。

什么原因能导致老烧变频器呢,各位给个注意,该查哪些地方。都按的输入电抗器。

网友A:
橡胶不导电,觉着应该测测电机及电机线绝缘

网友B:
用攀车检查电机轴系的运行状态,有没有犯卡问题。再看变频器工作电流,有没有比以前的大?这个就是按照步骤,排除法去检查了。

这个变频器有保护功能吗?为什么变频器都烧了,系统不保护自锁呢?

网友C:
是不是机械性卡料导致的过载

网友D:
总结楼上分析,90%是机械性卡料或电机不良…

网友E:
要根据电机的三相电流,电压,电机温度数据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F:
看起来是短路了,变频器的保护没起到作用;现场的其他器件(如开关),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吗。
不懂变频器,只是猜测一下。

网友G:
装上去两三天就坏了,环境问题应该不会导致,查查客户的电机对地绝缘和相间绝缘,还有看看坏的机器模块是哪里坏了,从而判断,还有这种情况的电抗器最好加输出电抗器,还有客户的零线地线是否混用

楼主:
台湾东元的都用了3年左右平均每台坏2次。惠丰的也坏了2次,这是第二次,测量中间的模块坏了。是2套机器,这套90kw的我刚换上易能的,前面那个工序的110kw的欧瑞就坏了。今天去换的160kw的易能的,下个工序的130kw的东元还没坏过。

网友H:
东元的变频器真的不好用。换其它品牌的试下,查下电线有没因振动而导致对地及挤压时是否电流过载

网友I:
如果是负载问题 变频器都应该保护停止运行的, 看看输入电源电压正常不? 不过一般也会有过电压之类的报警。所以问题在变频器本身质量。

网友J:
变频器过程不保护吗 ?不科学呀 ,会保护停机吧

楼主:
东元的除了130的没坏,每个都坏了2次了。接线没事。保护也有,据说东元的互感器还坏过好几次呢。今天欧瑞的110kw的一个模块坏了,驱动板还没查呢。驱动板上有个黑色封装的驱动,不知道坏了怎么办啊。

网友K:
90KW电机配90KW变频器是不行的,应查下资料。弱电和强电是否分开布线

楼主:
距离近不应该加输出电抗器吧,欧瑞的坏了个模块,还没买,关键怕那个灌胶的驱动模块坏,不好买可能。震动没有基本。电流不大,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电压410v稳定。

网友L:
连坏3个?说明问题肯定存在,只能多现场检查,尽快找出根源,对症解决。

网友M:
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设备和配电箱没接地,塑料有静电,你测测接地正常不。变频器参数,电机都是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N:
这么大的变频器,一定要看好进线电源的用线规格,电源供电变压器的视在容量是否符合标准。

网友O:
检查电源质量

网友P:
是不是功率不匹配,挤塑机是重载吧。要高配一档。意见仅供参考,不了解实际情况

网友Q:
引用 楼主:
台湾东元的都用了3年左右平均每台坏2次。惠丰的也坏了2次,这是第二次,测量中间的模块坏了。是2套机器,这套90kw的我刚换上易能的,前面那个工序的110kw的欧瑞就坏了。今天去换的160kw的易能的,下个工序的130kw的东元还没坏过。

你不舍得看一看变频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三相是否平衡,现在再猜毛病是啥,难受不。

网友R:
回复 网友Q:
连续坏几台,不像是质量问题,考虑的是公共因素。

网友S:
更换功率大点看看怎么样。。。电机轴承检查看下有没问题。

楼主:
我装了易能变频器,观察电流了这个机器工作是这样的,2个棍子滚动,上面一个气缸往下压,有个数显电流表,电流超高270a气缸上升,,低于270a气缸下降.有时候反应不及时都达到400a了。不知道是不是冲击导致坏的。

网友T:
个人觉得这不是变频器牌子的问题  也不是变频器质量问题。。。
楼主检查负载 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