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楼主(2015-01-03):
宁夏小巨人机床报警:

楼主:
补充一下:报警提示1 润滑压力开关报警2 通风组件报警3 滑道润滑压力开关报警4 液压压力开关报警
      按照提示的几个报警点分别做了检测,证明没问题。最后检查是排屑电机过载造成报警。我就拿了闷了,
     明明是排屑报警,界面怎么提示是别的硬件报警,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A:
自己 改改 吧 。有些厂家报警做的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