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离合器

楼主(2015-01-03):
我有一台630T冲床  为什么制动器那边压盖的螺栓总是断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或者,可与机修人员、机械技术人员一起查找原因,分析其受力情况;
还有,螺栓材质和质量是否符合。

网友B:
会不会是螺杆没安装好,导致在离合的时候这个螺杆受力最大?

网友C:
离合正常的话,换材质好点螺栓试试

网友D:
抱闸过紧制动力矩太强硬,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E:
就像楼上说的,材质,质量,收的应力等方面,符不符合国标等等

网友F:
受力分析下,螺栓材质过关不?是新设备还是老设备?以前用都没问题吗?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