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3):
220v 功率相同的三根电加热管星形接法,接入380v三相电源,星点应不应该接零线,
         接与不接有什么不同和影响。

网友A:
有条件星点还是要接地,因为如果坏了一根,另外两根就是串联接在380V上影响发热

网友B:
完全可以接零线,比不接要好用,我这经常这么用!

网友C:
有零线还是接上的好!

网友D:
有条件接上是比没接要好,当一根发热管烧坏其他两根还是可以继续正常运行,但是这时候零线电流会比较大。烧坏两根就只有一根正常工作,没接零线就连一根都没办法工作。

网友E:
如果是可控硅控制加热管建议不要接零,如果是接触器控制可以接零。

网友F:
学习了。以前没弄过。

网友G:
大家都建议接零啊,我们这都是角接!

网友H:
三相平衡理论不用接,实际为了防止不平衡情况,接上较安全

网友I:
个人同意1楼、5楼的说法,对6楼的说法不太理解---对可控硅有影响?

网友J:
个人同意1楼、5楼的说法,可控硅过零触发控制最好不接零线。

网友K:
同意楼上所说的.接了比不接好,如果坏了,会影响总发热量的.

网友L:
接上零线比较好一点,

网友M:
没注意过。
每一相是单根的话,不接好像问题不大;但如楼上几位所说,接了会有益处。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大家的回复,接零和不接零电热管相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N:
应该接地线,电热管漏电时能保证安全,不电人。

网友O:
接了零线功率够,不接不够;

网友P:
三相平衡不用接   零线余量是否够大 不能承受故障电流的话还是不要接了

网友M:
三相平衡的情况下(理想状态),星点接零和不接零电热管电流应当是一样的。

网友Q:
加热管设备的导电外壳必须接地。其他的无所谓,我做就不接零线。反正也是加热器,就是断了一相,也得处理不是?所以中点接不接零线,都无大碍。接了零线反倒麻烦。

网友C:
千万别听16楼的,工作接零和保护接地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R:
完全可以接零线,比不接要好用,这个最好还是接的

网友S:
要接零,你画上图分析下就知道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N:
你所说的接地与楼主所说中性点接零是两码事

网友T:
肯定是要接上的

网友U:
我的天哪,接了零线不就是220V吗,你本来就是220V,自相矛盾

网友V:
不就是加热吗? 我们这里一般都不接, 缺1相肯定是要修的, 什么危险到是没有,只是三相不平衡,温场不均, 加热功率不够,温度升不上去的。

如果要接,增加一根线的成本,难道坏了1相你准备用两相?

网友W:
引用 网友G:
大家都建议接零啊,我们这都是角接!
单根220的耐压,能角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