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3):
比如说X1活动一次。D0数据加1 再动一次 D0 数据加1+1 再动一次 数据加1+1+1.。。。。怎么实现?感谢!

网友A:
没理解清楚,楼主是检测脉冲数嘛?还是测量数据?

网友B:
加一指令 INC D0 ,用过脉冲型的指令,接通只加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 是手动增加脉冲 比如一次增加168 第二次增加到168x2 第三次增加到168X3。

网友C:
那就做一个加法指令就是了。
我这电脑只有西门子的软件,其它品牌PLC指令一样的写.

网友D:
ldP X0   ADD D0 K168 D0

网友E:
用按钮控制步进马达的脉冲数不够直观的。
一个低端的触摸屏才300多吧,上一个吧,或者文本也得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次可以这样,但是我后面还有好几个这样的 累计。。。。。。怎么办

网友D:
X0接按钮,第按一次D0的值会加168;
你想实现的不就是这功能吗?

网友F:
感觉楼主没说明白

网友G:
有加一指令可用

网友H:
用绝对定位指令可以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 手动修改每次的脉冲数,一个序列当中 有个规律就是递减或者递增。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