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3):
三菱PLC有位元件组合,比如mov d10 k2y0.  LG plc有没有这样的组合方式?我试了下,不知道怎么玩的。我用的k7m 120s的。求教。

网友A:
记得应该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LG没有这功能 ?那我要传一组 数到位元件上,不是没有办法实现了。比如mov k4 k2y0

网友B:
不是每个PLC都可以这样使用的;
LG K120S不支持K2Y0这样的数据;

网友C:
手册有类似的指令

楼主:
手册上没有翻到

楼主:
我怎么样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有类似的指令
手册上没有翻到,我怎样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D:
比较d10和常数,分别输出不同的P等

楼主:
bin d10 p50    我能控制这一组输出吗?p50到p57,三菱可以用bin d10 k2y0实现。lg.怎样实现?

网友B:
非要把LG的指令硬往三菱上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硬要往上套,是这个指令的确方便,现在手里有个LG的项目,写起来那个麻烦。。。。

网友E:
前几天有个客户也问我 欧姆龙CP1H为什么 MOV K2100.00 D0 不可以呢!
我。。。
看来三菱“毒害”了不少人啊!

网友F:
手册上确实没有,用过LG的没用过

楼主:
唉,用得不顺手,编程麻烦点。不知道是我手册没看懂还是功能少

网友B:
这种方便指令每个品牌都会不一样;
非要实现这个功能,你只能用基本指令来实现,编程相对会步数比较多;

网友D:
120s还没有浮点运算呢
三菱的alt指令也不是所有plc都有
行不通只能变换别的方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了,不想了,一条一条的写吧

楼主:
算了,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一条一条的写吧

网友C:
XGB 系列的强大些 120s的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