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3):
我用西门的TP700触摸屏跟西门子S7-200通讯。能通过触摸屏山的按钮控制设备的启动和停止,这就说明触摸屏跟PLC已经通讯上了。既然已经通讯上了,为什么其他大部分地址跟数据都不能正常读写了?
通讯线:3-3,8-8,5-5。

问题:可以通过触摸屏上的“启动”、“停止”按钮,控制机器的启动和停止。这就说明触摸屏跟PLC是通讯上了啊。但是只有少量的几个位能正常读写,PLC的所有数据都不能读写。

下图的这些数据,包括左右的地址都不能读写。这是什么原因,是一定要用西门的原装的通信线还是我触摸屏上的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A:
那要看你变量是怎么设置的,格式与设置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TP700与S7-200的通讯线我正常都是买两个9针的D型头焊接一下。

网友B:
所有的数据格式是一样的?

网友C:
能控制起动的话,说明已经通讯上了;
数据检查下设置及格式;

网友D:
如果你按下启动外部输出有输出 哪么通讯成功  就要看你的数据配置和地址是否正确了

网友E:
用PLC监控下,你触摸屏选用的数据类型变量地址和plc能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