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3):
这个程序当中多次采用CMP比较指令但是软元件都是采用M97,M98,M99这三个元件,这样编程有何意图?程序执行结果又是怎么样?

网友A:
没什么意图,通常不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B:
比较的结果就是大于 等于 小于
正常的

网友C:
1.比较指令 CMP S1 S2 D
将数据S1和数据S2进行比较.用3个首地址指定为D的位软元件来表示结果.位软元件表示如下:
S2<S1,位软元件D变ON,
S2=S1,位软元件D+1变ON,
S2>S1,位软元件D+2变ON.
在你的那句指令CMP K3M13 K0 M25,
K0<K3M13时, M25为ON
K0=K3M13时, M26为ON
K0>K3M13时, M27为ON

2. 说明K3M13这一个组合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下,
位软元件:只有处理ON/OFF状态的软元件,如X.Y.M.X
字软元件:处理数字数据的元件,如T.C.V.D.Z等
但对位软元件,由Kn加首元件号的组合,也可以处理数字软元件,组成字软元件。位软元件的4位为一组,组合成单元。
K1:4位,K2:8位,K3:12位,K4:16位
比如K1X0表示X3~X0的4位数据,K3M13表示M24~M13的12位数据。

网友D:
以最后一条指令的执行结果为准
给汤,你这是压铸机?好像压铸机上有这些说法。

网友E:
另外,需要的中间比较结果,通过M52、M53提出来了。

网友F:
比较的结果就是大于 等于 小于
正常的 起始地址是M97 所以 后面就是会有三个 连续的 98 99 了数据 大于 小于 等时就会有三个种结果

网友G:
ZCP区间比较,所以有三种情况,有三个标志位

网友H:
我比较关注M97-M99会不会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压铸给汤机上面的,既然以执行结果以最后一条为准为何编程序的要这样子编写?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意义何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能看懂就是不明白这样编程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你为我做这么详细的解答,我主要还是不太明白他这样编程序的目的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程序要结合设备动作流程一起分析。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虽然最终结果会被最后一条指令覆盖,但扫描过程中逻辑结果不会有问题;
比如第一句M99为ON,最后一句M99为OFF的话,虽然一个扫描周期下来M99是OFF,但M53逻辑结果是ON,看第一句的状态。

网友J:
程序还要结合工艺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程序还要结合工艺才知道是否正确
这个程序是机器里面上传出来的,程序是肯定正确的,只是不太明白这样编程的用意

网友K:
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用到的点

网友L:
既然以执行结果以最后一条为准为何编程序的要这样子编写?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意义何在?
如果没有M53、M52的输出,开始的CMP指令确实没有任何意义,问题是M53、M52有输出,而他的输出取决于第一行CMP,取决于第二行CMP,所以程序必须要这样编。

网友M:
引用 网友C:
1.比较指令 CMP S1 S2 D
将数据S1和数据S2进行比较.用3个首地址指定为D的位软元件来表示结果.位软元件表示如下:
S2<S1,位软元件D变ON,
S2=S1,位软元件D+1变ON,
S2>S1,位软元件D+2变ON.
在你的那句指令CMP K3M13 K0 M25,
K0<K3M13时, M25为ON
K0=K3M13时, M26为ON
K0>K3M13时, M27为ON
2. 说明K3M13这一个组合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下,
位软元件:只有处理ON/OFF状态的软元件,如X.Y.M.X
字软元件:处理数字数据的元件,如T.C.V.D.Z等
但对位软元件,由Kn加首元件号的组合,也可以处理数字软元件,组成字软元件。位软元件的4位为一组,组合成单元。
K1:4位,K2:8位,K3:12位,K4:16位
比如K1X0表示X3~X0的4位数据,K3M13表示M24~M13的12位数据。
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