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业sy3200 15KW驱动板背面的稳压二极管参数哪位知道

楼主(2015-01-03):
看下稳压管的参数,量了一下乱七八糟,哪位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A:
18V 0.5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组有两个,都是18V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量的电压一个4V、一个11V,每组都不一样,所以我没法确定电压,那就是说6个稳压管都是18V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看懂啊 你这电压是咋量的 这两个稳压二极管是尾对尾接的 正常时他们俩是不起作用的 只有驱动电压过高时才起稳压作用 来保护逆变模块的驱动端子 所以正常时它们两端是不应该有电压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正面有6只7.2V的稳压管,坏了好几只,换了后,5路正常了,一路为1V左右,和换之前一样,查了后发现板子背面这几只稳压管测量不正常,电压很乱,没有两路相同的,所以就没办法了,这两只应该是稳压管没错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错的,用两只18V稳压管代替就OK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明天换了试一下

楼主:
18V稳压管换好了,静态时六路负压-7.2V正常了,但这两只二极管上电压一只3V左右、另一个10V左右,六路都差不多。现在想测动态电压,不知怎么屏蔽OC型号。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短接了316J的14、16脚屏蔽了OC故障,测试动态电压3V多,六路基本一致,串20欧姆电阻测驱动电流,都在80毫安左右,确认驱动板已修复,串灯泡空载试验,25HZ电压平衡、到50HZ发现电压有波动、在280到310V之间波动(用220变压到380V,缺相所以输出电压低)。后接入三相电源试验,空载到50HZ电压平衡,也不抖动,带1.1KW电机,频率上40HZ后有抖动现象,当时怀疑模块可能有缺陷,后来一想就剩电容了,查一下吧,一查不要紧,两只3300UF的电容一只没容量了,总算找到原因了,本来想发模块那。买两只电容发来一试就知道了。以后还是要注意查一下电容的。

楼主:
电容到了,换上后试机,小电机上45HZ也不抖动了,看来就是电容的问题,害的我还烧了模块,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呵呵,最终问题还是查出来了,不错的,而且还自己解决了。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