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功能指令的理解

楼主(2015-01-04):
这三条指令怎么理解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CMP MOV INC这三条指令在编程手册中都可以查到
指令前面加D表示32位操作,指令后面加P表示上升沿操作,这个在编程手册中也有说明的。

网友B:
比较、传送、加一。

网友C:
如1楼所说,可参看编程手册,另可编制简单程序段进行理解。

网友D:
对对,1楼说的很清楚啦!

网友E:
2楼也说的比较明白了。自己写个程序验证下~

网友F:
这些算最基本、最简单的应用,为什么不查阅编程手册呢?手册是学习编程最好的教材

网友G:
第一条是32位比较 会有三种结果 就是大于 小于等 然后 M101 M102 M103的状态会发开改变
第二条是32位微分传送 也就是只接通一次
第三条是32位 加1 每次接通 会加一个1

网友H:
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