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如题,客户有一额定电流DC48V 600A的设备需要控制其电源的通断,我以前做的都是小电流直接用接触器控制电源通断,不知这么大电流的,是否还另外需要些辅助保护元件,或是选接触器(或者其他用来通断的控制元件)上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这么大直流电流用接触器不行吧,用可控硅好

网友B:
没说明直流电源是什么电源?蓄电池的?还是交流整流的电源?如果只考虑在直流回路里设置开关,那就是用直流接触器或者是直流固态继电器。无论是哪一种,都很贵的。价格不菲。

网友C:
频繁通断的话,用大规格的进口真空接触器,一次投资,用的久一点。

网友C:
低压600A?
是电镀行业的应用吗?

楼主:
不是电镀行业的,具体什么负载还在咨询客户。通断也不频繁,大概一个月左右一次。价格的话倒是次要的,保证安全可靠为主

网友C:
直流通断,不频繁,一直接通。
可以用大功率的直流接触器实现,但是说到安全和保护,就要加装过流短路和接地保护设备了。

网友D:
没经验,坐等大侠意见,学习中。

网友B:
电压高低无所谓,关键是电流容量,必须要用直流接触器。当然了如果能断电再分合这个开关的话,用断路器也是可以的(刀闸)。这样最便宜了。

网友E:
版主说得很好,不带载通断用刀闸好,

网友F:
48伏那么高的电流,这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G:
带载开断那个成本就很高了

网友H:
如果是交流经过整流后所得直流,直接在交流侧串入接触器就好了。我们是交流引入接触器然后通过整流为3.7v.1000A,随时可以关断

楼主:
最开始也是想交流侧处理,但因场地上的一些问题放弃了(客户不同意),所以搞得比较麻烦。之所以用接触器控制,是因为有几路故障信号要随时切断电源的需求

网友B:
回复 楼主:
600A的直流接触器可以买到,就是有点贵罢了,没有问题。很好用。直接带载分合即可。

网友I:
电动叉车上有一种大电流的直流继电器, 电流有多大我不知道, 也是48V的。

这是300A的

网友J:
用可控硅

网友K:
用可控硅要好一些

网友L:
还真没遇到过,持续关注中!

网友M:
必须使用直流接触器,否则不耐用,

网友J:
真空接触器

网友N:
因为是直流,建议用直流调速装置 软启动可控硅不知道能不能调直牛

楼主:
主要是有报警信号时,需要自动断开电源,所以选接触器这些。总电源已配有,不好再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