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说明书上写是金属检测距离可以达到100mm,误差15%。
主要作为变频器正反转脉冲信号输入。
由于现场情况不确定因素太多,只能将探头表面再加装一块塑料挡板保护,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控制的要求。
有实际使用经验的来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A:
    塑料挡板厚度有要求,这个可以试验而定。

网友B:
好像淘汰了
现场就非要这么长的检测距离?不能变通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