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4):
近日调试设备用到modbus rtu,上位平台有时说数据不对,分不清是谁的数据,我用测试软件看数据(如图),也没看出所以来,特求解。
命令是读设备01的数据共20个
为了找规律,特将前6组设定成有规律的,结果.....
数据在plc里用的是浮点
监视PLC时用16进制才能看出规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近日调试设备用到modbus rtu,上位平台有时说数据不对,分不清是谁的数据,我用测试软件看数据(如图),也没看出所以来,特求解。
命令是读设备01的数据共20个
为了找规律,特将前6组设定成有规律的,结果.....
数据在plc里用的是浮点
监视PLC时用16进制才能看出规律。

基本上  站号 1字节
       功能码 1字节
       信息长度 1字节
       数据
       最后2个字节校验码。

网友B:
这种显示很难让人理解,处理成实际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显示很难让人理解,处理成实际数据啊
怎么处理?调试软件显示的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数据怎样还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数据怎样还原

自己网上下载一个数据格式转换软件,这个网上很多,包括浮点数等格式转换都会有。

网友B:
调试软件没办法,平时应用就用调试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数据怎样还原

自己网上下载一个数据格式转换软件,这个网上很多,包括浮点数等格式转换都会有。
谢谢,找了一个浮点16转10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软件没办法,平时应用就用调试软件吗
以前(有20年了)用过,只是用来调通串口收发数据,具体数据分析交计算机人员处理很简单的工作。
这次上位平台通过DTU读取屏或PLC的数据,其只是告知数据不对,所以就找个modbus调试软件,看一下,结果出来的数据不认识,怎么也转不过来(可能是浮点的原因)。
最后结果是平台没有根据各站点的数据增减变量,数据张冠李戴了。

网友C:
你的PLC用的是西门子的吧?

如果是,要将高两位和低低要互换!比如你收到的一个双字内4字节1,2,3,4,那么要显示的话,就要变成3,4,1,2

你这样处理一下,看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LC用的是西门子的吧?

如果是,要将高两位和低低要互换!比如你收到的一个双字内4字节1,2,3,4,那么要显示的话,就要变成3,4,1,2

你这样处理一下,看能不能行!
台达PLC与台达屏
用浮点16-10就ok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近日调试设备用到modbus rtu,上位平台有时说数据不对,分不清是谁的数据,我用测试软件看数据(如图),也没看出所以来,特求解。
命令是读设备01的数据共20个
为了找规律,特将前6组设定成有规律的,结果.....
数据在plc里用的是浮点
监视PLC时用16进制才能看出规律。

从16#07D0开始,连续读16#20(10进制为32)个寄存器哦!读是是以4开头的寄存器

返回数据:
01:地址码
03:功能码
40:字节计数,即就是10进制的64,即就是返回了64个字节数据,最后两个是CRC校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没有用过台达的设备,见笑了!

网友E:
有格式转换的工具

网友F(2016-02-19):
回复 楼主:
有MODBUS POLL很好用的